acs51075kw启动报警4短路故障

楼主(2020-12-31):
acs510 75kw 启动报警4 短路故障,确定是驱动板的故障,修了好几天也没修好,直流电压检测正常,
驱动供电的芯片也换了,怀疑是检测电路有问题,但是找不到那块是检测输出短路的电路,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最好能附上照片。一般来说,短路故障检测是在RASI板当中完成

网友B(2021-02-25):
整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