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工位程序的编写

楼主(2021-01-02):
我想请教一下,我现在有俩个相同的工位分别为A和B,A的从机构为AA,B的从机构为BB,一个搬运机构,我现在的程序思路是这样的,以前是一个机构A和从机构AA,一个搬运机构,程序是这样走的,机构A做完了经过搬运机构给从机构AA,从机构AA做完了经过搬运机构最终出货,现在多了一套机构B和从机构BB,思路是这样的,A机构做完了经搬运给从机构AA,AA机构开始做事情。搬运机构去等待,B机构做完了经搬运机构给从机BB机构,BB机构开始做事情,AA做完了我要经过搬运机构出货,如果BB机构没做完,A机构再次做完,搬运机构把A机构的东西搬到AA机构去做,BB机构做完了,要经过搬运机构出货,

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思路介绍一下或者程序来膜拜一下,谢谢

网友A:
所有动作全部肢解,肢解到不能肢解为止,这样就是每一步的动作,然后按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流下去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动作全部肢解,肢解到不能肢解为止,这样就是每一步的动作,然后按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流下去就行了。...



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动作全部肢解,肢解到不能肢解为止,这样就是每一步的动作,然后按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流下去就行了。

我就是搬运机构去另外的机构条件不太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太月星辰 所有动作全部肢解,肢解到不能肢解为止,这样就是每一步的动作,然后按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流下去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我就是搬运机构去另外的机构条件不太清楚...



肢解动作,然后分析每一步的需要条件,多个工序里面需要用到同一个机构了,增加判断标志位,尽量找到它们的共同点,这样你能以很少的标志位就实现所需功能。不然会把自己搞懵。你做的这个和我做的好多项目类似,A喂料机喂料时送料皮带需要停止,B喂料机喂料时送料皮带也需要停止,两个都不喂料时皮带正常转。而且这个喂料时机是随机的,不分先后顺序。就用我说的方法是可行的。而且后续增加工艺工序还可以很方便的再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胡12"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太月星辰 所有动作全部肢解,肢解到不能肢解为止,这样就是每一步的动作,然后按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流下去就行了。     内容的回...

就得用这个标志位的方法

网友D:
可以看下手册的DECO译码指令,欧姆龙应该也有类似的指令

网友E:
A、AA、B、BB,看成4个单独的工位,哪个满足条件搬运机构就去搬运哪个。同时满足便加个优先级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A、AA、B、BB,看成4个单独的工位,哪个满足条件搬运机构就去搬运哪个。同时满足便加个优先级判断。

我就是条件写不好

网友F(2021-10-07):
参考学习一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