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3模拟时,当前值怎么更改

楼主(2021-01-03):
我想修改bool以外的变量的值,改怎么修改.  位变量可以修改,位变量以外的修改没成功

网友A:
选中需要修改的变量,右键更改当前值,或者SHIFT+双击左键,弹出图一,点击是,在图二的监视窗口修改值后回车即可。

网友B:
 shift +双击 或者右键更改当前值

网友B:
右键登录至监控窗口 然后更改当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