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下载东西,没反应

楼主(2021-01-03):
我的积分扣除了,东西没下载到怎么回事,今天两次都这样

网友A:
   是不是下载地址有问题或是连接有问题

网友B:
同样。WIN10系统,搜狗浏览器,免费的点击下载能弹出来,需要积分的,积分正常扣除,但是点击下载没反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样。WIN10系统,搜狗浏览器,免费的点击下载能弹出来,需要积分的,积分正常扣除,但是点击下载没反应...



方便发个下载的链接地址吗

网友D:
应该是浏览器的问题吧

网友E:
win10系统,QQ浏览器,下载下面这个帖子的资料:

http://bbs.gongkong.com/d/202012/848017/848017_1.shtml

也是扣了积分,不能成功下载。

网友F:
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win10系统,QQ浏览器,下载下面这个帖子的资料:http://bbs.gongkong.com/d/202012/848017/848017_1.shtml 也是扣了积分,不能成功下载。...



image.png可能是浏览器的问题,注意不要设置下载拦截,建议使用IE、谷歌  360等主流浏览器

网友G(2021-02-24):
应该是被你的浏览器给拦截了

网友H(2022-03-01):
遇见这种情况,多为浏览器问题,或者被拦截了,大家耐心看一下。

网友I:
我以前也遇到过    不过我是点击下载根本就是没有反应    后来换了一个浏览器可以正常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