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228T系列HWCONFIG软件调用CANopenBuilder

楼主(2021-01-03):
求助

      我需要配置AS228T  PLC的CANopen网络,从HWCONFIG软件右键点击CPU模块调用CANopen Builder,一点反应都没有。

      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谢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2021-03-04):
同样的状况,求助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B(2021-04-03):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liujing0146 问题已经解决。     内容的回复: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尝试下载最新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