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常见故障处理办法

楼主(2021-01-04):
1.3d打印机操作面板按键失灵

先关闭3d打印机,拔掉电源线,等一分钟再接上,然后开机,几秒钟后,应该可以听到开机声音,如果听到声音,说明机器可以正常启动,这时再尝试操作按键。

如果开机听不到铃声,说明机器没有正常启动,这时可以尝试按一下打印机复位键,重启。如果还不能正常启动机器,可以自行更换主板或面板零配件,如果还不能解决的话,请联系厂商维修。

2.打印中途突然停止

可能是多为电源的接触问题引起。

检查温度探头是否贴合热床、喷头,检查电源接头是否接触不良,挪动线路检查是否有短路可能。

3.打印时候没挤出耗材

可能是喷嘴内没有耗材,大多数挤出机会在高温悬停,喷嘴中的融化耗材自行流出,会导致喷嘴内的耗材流干,形成空腔。

在开始打印前,保证喷嘴有足够融化的耗材的温度,可以加裙边skirt。也可能是开始打印时喷嘴离平台过近,没有足够的空间让融化的耗材流出,

可以尝试调平、调整切片软件第一层高度,或加Z轴偏移。

4.拉丝或渗漏

可能回抽距离不足,回抽中最重要的设定是回抽距离,这个设定决定了在回抽时有多少塑料从喷嘴中抽回,一般情况下,喷嘴中抽回塑料越多,拉丝就越不明显。

如果你的3d打印机打印时有拉丝现象,可尝试每次增加1mm来测试回抽距离。可能回抽速度过慢,回抽速度的设定决定了耗材以多快的速度抽离,如果回抽太慢,

融化的耗材还是会从喷嘴流出,如果回抽太快,可能会发生耗材未融化的部分和融化部分分离,就可能发生机械咬掉耗材的情况,多尝试

5.打印快结束时模型的顶端有烧结,拉丝现象

把打印时的参数设置一下,把喷头的温度降低,喷头出丝的速度可以调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