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2PLC485通讯读取数据,大佬们指点迷津

楼主(2021-01-04):
资料在上面,大哥给个示例呗。

新手上路,大哥们多多关照一下

网友A:
modbus 协议 地址0006H就是400007,不是都写写的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 协议 地址0006H就是400007,不是都写写的很清楚了?...



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 协议 地址0006H就是400007,不是都写写的很清楚了?...



给个示例呗,我也是第一次用这种通讯

网友B:
使用REGR指令,比如:X0上升沿驱动REGR指令

REGR H01 H0006 H0001 D0 K2

这条指令就是用串口2去读从站站号为1、寄存器起始地址为H0006(气体浓度)、寄存器数量为1的数据,最终保存至D0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REGR指令,比如:X0上升沿驱动REGR指令REGR H01 H0006 H0001 D0 K2这条指令就是用串口2去读从站站号为1、寄存器起始地址为H0006(气体浓度)、寄存器数量为1的数据...



是这样的可惜现在搞出来了发现量程不够,还有就是这个指令里的站号跟串口设置的站号不能一样。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