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嵌入版触摸屏打开和关闭报警上下限

楼主(2021-01-04):
昆仑通态嵌入版触摸屏如何在画面中实现手动打开和关闭上下限报警功能?

网友A(2021-07-13):
楼主可以参考下面脚本函数。通过脚本函数实现。

!EnableAlm(DataName,AlarmIndex,n)

函数意义: 启用/停止数据对象的报警功能。数据对象只有被设置报警属性,函数才有意义

返 回 值: 浮点数
<  0,操作失败
当数据对象具有报警属性且AlarmIndex等于-1时,始终返回  0
当数据对象具有报警属性且AlarmIndex指定序号的报警存在时返回指定序号报警上次的使能值(0或1)

参     数: DataName,数据对象名
AlarmIndex,整数,指定报警序号
n,浮点数,非0表示启用报警功能,0表示停止报警功能

实     例: Ret=!EnableAlm(DataName,2,0),数据对象不再产生报警,Ret=1
Ret=!EnableAlm(DataName,2,1),数据对象可产生报警,Ret=0

注意事项: (1)此函数不适用组对象、字符串对象
(2)停止报警时,若已经产生报警,则会立即结束报警
(3)启动报警时,若可以触发报警,则会立即产生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