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饲养风机运用变频器的重要注意事项

楼主(2021-01-04):
畜牧饲养风机运用变频器的重要注意事项

近几年在畜牧饲养风机的实践工程运用中,针对调速风机的变速运用,开端从曾经的单相异步电机调压变速运用逐步向三相异步电机的变频调速运用转变。三相异步电机运用变频器调速有不少优势,特别是能够改进电机实践运转中的功率因数,低速运转下愈加节能,风机调速愈加精准,某些场合下运用能够比调压变速本钱更低。可是,由于变频器调速原理的特殊性,特别是输出选用高频载波调制,在实践运用中如果运用不当,往往会呈现一些不行思议的毛病和问题,乃至对风机电机造成损坏。本文因篇幅所限,仅针对实践运用中需求注意的问题供给一些主张,不触及相关的电机拖动和变频器理论及原理。

1. 变频调速风机运用变频器时最低频率不得低于30HZ,一起需求在变频器内设定最低频率限值。当风机在30HZ即60%转速下,25Pa风量一般为50HZ全速运转下风量的35%-40%,基本能够满意需求,详细风量数据可参考风机厂家的风机变频调速测试数据。当在30HZ下的风量仍然无法满意要求时,就需求更换更小风量的风机。一般畜牧饲养风机配备绝缘等级F级的异步电机在30HZ以上运用不会带来问题,可是当低于30HZ运用会下降电机寿数,乃至更低频率运转下会很快损坏电机。

2. 变频器应尽或许接近风机来削减电缆长度。当一拖一(一台变频器仅驱动一台风机电机)运用时,电缆长度超越50m时,在变频器输出端有必要添加输出电抗器,不然容易焚毁电机。当一拖多(一台变频器一起输出驱动多台风机电机)运用时,其间至恣意一台电机的电缆长度超越30米时,在变频器输出端有必要添加输出电抗器,不然容易焚毁电机。

在做运用规划时,尽或许要避免变频器间隔风机电机过远的状况。当电机距变频器的电缆长度在30米以内,此刻不加输出电抗器将完全没有问题。如果状况特殊无法实现,最优的处理办法是添加变频器数量,保证电缆长度不会过长。当一拖多运用时,最好在风机邻近设置独立的变频器柜,保证变频器接近风机

3. 变频器功率选型应一起考虑电机的功率和电流,并保留适当的裕量,主张咨询变频器制造商。变频器选型主要依据为变频器输出电流大小,不行简略累加电机额定功率来核算(这样核算一般都会出问题)。一般电机功率是指铭牌上的电机输出功率,而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则是电机的输入功率,而电机输入功率大于电机输出功率,因而变频器选型首先要考虑变频器输出电流是否能够满意电机的实践运转电流或者电机额定电流的要求,然后再复核变频器功率是否满意电机输入功率的要求(这些相关数据都能够从风机厂家实在的风机测试报告上获取)。一般选择变频器的电流值不低于一拖多所有电机额定电流值总和的1.6倍(经验值),别的需求注意有些风机或许会超出电机额定功率和电流运用,实践运用下的电流是超越电机额定电流的。

4. 变频器驱动风机变速为一拖多的运用时,主张不要超越一拖二,并尽量运用同型号的电机;一拖四及以上很容易出问题,尽量避免这种规划。

5. 当一拖多的运用时,呈现电磁噪音干扰,主张首先检查载波频率并调高,如果还不能完全处理的话,需求检查变频器标准是否满足拖动多台电机。可是,在变频器间隔电机间隔较远的状况下,进步变频器载波频率很或许会敏捷损坏电机。因而呈现问题后,要全面排查问题原因。

6. 一拖多运用时,变频器输出端至每台电机前需求装备独立的电机保护器,电机保护器的标准选型以及现场设置整定时也需求考虑风机电机的实践运转电流。

7. 输出电抗器的选型仅需考虑变频器的功率,保持一致即可。一般输出电抗器有铜线和铝线的差异。输出电抗器运用时发热量会较大,本身体积也不会太小,因而在规划配电箱时要充分保留满足的空间来装置和散热。

总结下来,风机装备变频器调速运转的运用规划和调试并不简略,需求考虑的要素较多,不然实践运用中会呈现一些很棘手的问题和毛病。

总结下来,风机装备变频器调速运转的运用规划和调试整定并不简略,需求考虑的要素较多,不然实践运用中会呈现一些很棘手的问题和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