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嵌入版如何手动打开和关闭上下限报警

楼主(2021-01-04):
昆仑通态嵌入版如何在画面中实现手动打开和关闭上下限报警功能?

网友A:
     !EnableAlm(name,n):打开/关闭数据对象的报警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ableAlm(name,n):打开/关闭数据对象的报警功能...



!EnableAlm(水位1,0),水位1数值型,勾选了允许报警和存盘,不能关闭报警;

增加了水位1报警上限,数值型,勾选了报警和存盘,!EnableAlm(水位1上限,0),还是不能关闭。

请问哪里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