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启动与复位信号能共用吗

楼主(2021-01-04):
变频器启动与复位信号能共用吗

网友A:
你是要用两个按钮控制一个端子 ?

还是一个按钮控制两个端子/?

或者是其他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用两个按钮控制一个端子 ?还是一个按钮控制两个端子/?或者是其他意思...



我的意思是:DI1=1变频器启动。复位信号也是DI1=1变频器复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网友A"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是要用两个按钮控制一个端子 ?还是一个按钮控制两个端子/?或者是其他意思...】进行回复:        -----------------------------------------------------------------我的意思是:DI1=1变频器启动。复位信号也是DI1=1变频器复位。

因为变频器没有面板,不能按“停机复位键”复位,也不想再引一根线出来按键复位,停电再来电时想,按一下启动就重启变频器。

网友B:
不能,复位的时候变频器起动不了的

网友C(2021-02-25):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南有嘉木MA "Mars-chan"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是要用两个按钮控制一个端子 ?还是一个按钮控制两个端子/?或者是其他意思...】进行回复:     ...



就停电不用复位吧,故障了才需要复位吧。

网友D(2021-04-25):
不能应为DI端子定义只能为一种功能,无法定义两种功能同时起作用(多选一)。

网友E(2021-12-22):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南有嘉木MA "Mars-chan"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是要用两个按钮控制一个端子 ?还是一个按钮控制两个端子/?或者是其他意思...】进行回复:     ...



你加一个面板吧,不能给一个端子定义两个信号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