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ZR指令

楼主(2021-01-04):
用的台达伺服,设置成10000个脉冲1圈,用DSZR指令原点回归,发现PLC收到伺服Z相信号电机并不是马上停止的。我把爬行速度设置成1000和30000时,两次原点回归相差500多个脉冲,这样误差很大啊,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你要把寻找Z相的速度设置非常慢 你设10000 可能太高了.减速寻到Z相得慢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寻找Z相的速度设置非常慢 你设10000 可能太高了.减速寻到Z相得慢速...



.可能PLC收到Z相信号有延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寻找Z相的速度设置非常慢 你设10000 可能太高了.减速寻到Z相得慢速...



就算爬行速度减慢1000与2000也是有误差的,只不过小一些。

网友B:
这个回零速度要慢,快的话有Z相可能捕捉不了。

网友C(2021-02-24):
不知道用的是三菱哪一款PLC,我假设你是5U的,到回零零点后它有一个延时时间设置可以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