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气接线工艺标准

楼主(2021-01-05):
本人在3C行业一家小公司,新招电工接线被客户DISS,所以求一份电气的接线标准

网友A:
这个,不同厂家不同行业有区别,例如DC24V我们通常棕色线接+蓝色线接-;但是通用汽车公司就是蓝白线和蓝线,欧洲那边还有红色系和黑色线的标准......

你最好与客户沟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同厂家不同行业有区别,例如DC24V我们通常棕色线接+蓝色线接-;但是通用汽车公司就是蓝白线和蓝线,欧洲那边还有红色系和黑色线的标准......你最好与客户沟通一下...



客户的QC不给标准,设备过去只说这不行那不行,所以想找一份通用的接线标准

网友B:
就怕没有标准的客户  鸡蛋里挑骨头很正常

网友C:
国标里面有一部分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D:
这个看客户的定位标准,标准一些的做法太费时间了,三相线也分不同的颜色,摆一桌子的线。让客户提供一下标准

网友E:
如果客户没有求你们可以按照某一标准来做,没有标准肯定客户会质疑的

网友F:
行业标准很多,客户的QC应该给你验收标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乖乖小笨熊"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这个,不同厂家不同行业有区别,例如DC24V我们通常棕色线接+蓝色线接-;但是通用汽车公司就是蓝白线和蓝线,欧洲那边还有红色系和黑色线的标...



这种是要请吃饭送礼的吧,如果不指出哪里有问题一直找问题的

网友(2021-11-16):
引用 网友H:
https://zhuanlan.zhihu.com/p/31505258?utm_source=wechat_session类似标准很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