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触器线圈功率消耗既感性负载功率计算

楼主(2021-01-05):
前面一个老帖子《交流接触器线圈功率消耗》,2008年发的,回复帖对此题论述有失偏颇,故有如下说明:

感性负载在交流电路中表示功率有三,视在功率、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直角三角形表示。既斜边是视在功率,水平直角边是有功功率,垂直直角边是无功功率。

不能用直流电路的公式计算交流电路,感性负载在交流电路中做功的是有功功率,还有一部分不做功,只跟电源交换功率,可是占有功率,其表现就是电流大计量的电量不大。

视在功率就是我们用普通电压表、电流表测量的电压与电流的乘积 ,单位是伏安(VA)

      S=UxI

那个帖子所说的380V线圈,测量电流是0.042A,所得乘积是15.96VA就是视在功率

又,查得线圈消耗功率是10W,这个10W就是有功功率P。有功功率靠直接测量电流不能得出,因为感性负载在交流电路中有功率因数。这个线圈的功率因数就是10/15.96=0.63

由此又得出无功功率Q=√S²-P²=12.4Var

功率三角形符合勾股定理   S²=P²+Q²

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的储能作用在交流电路中的特性:存在与电源交换功率而不消耗功率的无功功率。

网友A:
负载在交流电路中表示功率有三,视在功率、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工业新风系统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直角三角形表示。既斜边是视在功率,水平直角边是有功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在交流电路中表示功率有三,视在功率、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工业新风系统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直角三角形表示。既斜边是视在功率,水平直角边是有功功率...



我这帖子半月余,第一个回帖。

工业新风系统?咋还一个直角边呢?

网友B(2021-02-19):
支持一下李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下李工



开工从我这开始呗!

网友C(2021-04-07):
学习了,重新巩固了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