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10MC+台达伺服控制飞剪

楼主(2021-01-05):
主轴为外部虚拟轴(外部编码器,长度测定用),从轴台达伺服,主轴的速度,现在位置(也就是每次切断的长度显示现在值)怎么从PLC或者台达伺服参数里面读取???

网友A(2021-06-21):
楼主哥搞定了吗?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