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液位传感器为什么不能直接代替浮球液位传感器?

楼主(2021-01-05):
光电式液位传感器与浮子式液位传感器都是小型的液位传感器,然而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并不能直接替代浮子式液位传感器。这是什么原因呢?

浮子式液位传感器是两根线的,主要是利用有水通电,无水断电(或者是有水断电无水通电)的原理来工作的,浮子式液位传感器也可以称为浮子液位开关。

而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则是根据有水接收到少量或接收不到光,无水接收到正常反射光来判断液位情况的。输出的是高低电平信号,因此除了正负极两根线外,还有另外一根信号线。因此有些光电式液位传感器不能直接代替浮子液位传感器,需要更改电路。

除了这一缺点外,光电式液位传感器是可以直接在功能上替代浮球液位传感器。不仅如此,光电式液位传感器的精度以及可靠性远远高于浮球式液位传感器,用于替代浮球式液位传感器也有诸多的优点。

光电式液位传感器采用的是光学原理,受外界因素影响小,对于被测液体影响小,当传感器头部材料使用的是食品及材料时,便可达到食品级标准。而浮球式的则不行,即使材料符合食品级标准,但其设计结构过于松散复杂,且体积大、不易清洗,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易产生水垢、污垢等,不卫生。

光电式液位传感器体积非常小,而且安装工艺极其简单,通常只需要开孔,然后将传感器旋螺拧在容器上即可,比较复杂的也只是开孔后采用两个螺丝固定,可以有效节约安装时间。而浮球式的液位传感器所占空间大、安装工艺复杂。

将浮球式液位传感器替换成光电式液位传感器时,控制精度将更加精准,重复精度也更高,液位精度可以控制在上下1mm的内。而浮球是因为传感器精度则是上下3mm,精度范围有6页面的公差,这对于部分需要液位控制精准的设备来说是不合适的,对终端客户的使用感也有所影响。

综合精度、可靠性、卫生、安装工艺等各方面来说,将浮球式液位传感器替换成光电式液位传感器是可以将产品性能发挥的更好,给客户更好的体验感的。且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具有免调试、免维护的特点,售后维护成本低。

网友A:
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具有免调试、免维护的特点,售后维护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