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分享】工控产品在节能环保领域的应用

楼主(2021-01-05):
目前环保问题已经成为生活中的重中之重,各行业都在为环保出力,工控也不例外!

抛砖引玉,举几个例子:

比如利用电子鞭炮代替传统烟花爆竹,电子鞭炮的设计研究就是我们工控的老本行。

再比如用电子体温枪代替传统水银测温计,操作方便,数据又准,又避免了水银污染环境。

那么大家在项目中或者生活中还有此类的例子吗,欢迎举出一二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宣传一下工控在节能环保领域的一些作用!

参与方式:直接回帖参与即可

参与福利:根据回帖质量奖励30积分-—100MP不等

网友A:
很好的主题,这个也确实是 咱们工控行业价值的体现,有很多很多地方的应用,能直接想到的:

1、手扶梯,当没有人时,或减速运行、或停止运行,当人上去时(有些是 通过在扶梯前面,安装红外传感器 进行识别判断),就会正常运行,实实在在的节能设计。

2、水龙头感应出水,设定水流大小及时长,自动、卫生、又能节能。

3、洗手间中,大小便池红外感应出水,既方便、又环保。

4、感应灯--“人来灯亮,人走灯灭”,可自动开启照明(有的是通过红外感应、有的是通过声控),人离开后自动延时关闭

…………

还有太多太多应用场景了,我就先列举到此。

网友A:
刚刚在总结、分享的过程中,觉得工控真是 接地气、利民生的行业。

网友B:
传送带超过一定时间没有产品经过,停止运行。。。。。

网友C:
电动汽车替代燃油汽车本身就是环保的一大杰作,电动汽车中的电源管理是一门大学问,尤其在油电混合动力的配合中,续航能力达千公里的车都有可能了,低速用电驱动,高速用油驱动,惯性中充电,各种工况细致划分,使能源达到最优利用,工控起的作用可不小哟!

网友D:
我们公司就是做环保的。主要做铝塑板和复合板的涂装线的环保。涂装产生的污染气体,通过燃烧机燃烧分解。然后排出到大气中。

我看好环保行业。很幸运进入这个行业。相信未来可期。

网友E:
包装行业的溶剂回收再利用,减少排放。

网友F:
路过,这样的技术很惠民啊。

网友G:
  1. 电子货币代替纸币,减少纸张印刷。绝对环保

  2. led灯代替了卤素灯,高压钠灯,环保节能。

网友H:
1.新能源汽车逐步代替传统燃油汽车

2.风能 、水能、太阳能等在电力能源的应用

3.小的方向来说 智能家居这一块应该还是能省一部分电力(例如现在的节能灯keyi在手机上调节亮度)

网友I:
变频器控制技术,根据不同的工况,结合水泵的特性曲线,实现变频调节运行水泵。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主题,这个也确实是 咱们工控行业价值的体现,有很多很多地方的应用,能直接想到的:1、手扶梯,当没有人时,或减速运行、或停止运行,当人上去时(有些是 通过在扶梯前面,安装红外传感器 进行识别判断),就会正常运行,实实在在的节能设计。2、水龙头感应出水,设定水流大小及时长,自动、卫生、又能节能。3、洗手间中,大小便池红外感应出水,既方便、又环保。4、感应灯--“人来灯亮,人走灯灭”,可自动开启照明(有的是通过红外感应、有的是通过声控),人离开后自动延时关闭;…………还有太多太多应用场景了,我就先列举到此。

指纹锁也是吧,根据业主的指纹设定开锁密码,省去了传统的钥匙

网友K:
水行业:

①.农污项目,全国各地都在实施一体化农村污水处理站点,提升农村生活质量。

②.河道治理项目,地表水实时在线监测,水质数据上传至云平台,提升河水污染监管。

节能环保:

①.中央空调项目,冷冻泵冷却泵采用变频器,实现恒压恒温控制,节约能源。通过精确计算需求冷量控制主机,大幅减少能源浪费。

②.注塑机改伺服控制,节约电能。

网友L:
节能环保主要是两方面

1、既有机电设备节能改造,简称技改,如下

中央空调节冷机群控能改造:适用于酒店、写字楼,商场,电子厂房等,采用变频,恒温恒压按需制造冷量的控制策略,综合节能17%以上。主要工控产品PLC,触摸屏,上位机,变频器,压力、温度传感器,流量计等。

压缩空气集中群控节能改造:适用于集中供气的电子厂房,汽车制造工厂等,采用变频恒压供。气技术,减少空压机频繁启动,主要工控产品PLC,触摸屏,压力、温度传感器,变频器等。

工艺冷却水节能改造:适用于汽车工厂、电子工厂等需要集中供冷却水的行业,采用控制策略跟中央空调类似

注塑机节能改造、智能照明系统改造等,主要工控产品PLC,触摸屏,压力、温度传感器,变频器等。

2、能源利用

空压机余热回收,火力发电厂余热余能回收利用:主要都是采用热交换设备,吸收系统余热,在保证系统正常工作的情况,形成一定温度热水(温度不够时电加热补充),方便员工淋浴洗澡用等。主要工控产品PLC,触摸屏,监控仪表,上位机等。

太阳能、风能应用:太阳能分布式电站(政府还有补贴),满足农村一家人的用电,多余电能也可以卖给国家电网,主要工控产品逆变器,监控仪表。

垂直电梯馈电装置:利用电梯下降过程发电回馈电网。主要工控产品逆变器,双向电表。

网友M:
无人机巡弋河道,专门抓电渔的

网友N:
电子打火机代替传统的火柴算不算?

充电一次,使用仨月没问题!

网友O:
各种试验台的作用就是为了节能和环保,比如路谱测试试验台,不用车辆去试验场跑,在厂房内就可以完成测试,节省多少二氧化碳排放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