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1200与MCGS通讯正常,读写不行

楼主(2021-01-06):
西门子1200PLC与MCGS通讯正常,触摸屏上无法读取PLC数据,数据也无法写入PLC,电脑监控PLC正常,有没有大神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1、得出:“西门子1200PLC与MCGS通讯正常”这样的结论的依据是什么?

2、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 可能是 MCGS中相应的驱动问题,可以 重启下MCGS,通讯和数据是否能恢复正常。

网友B:
西门子PLC里面有1个Put/get读写数据允许的选项  一定要勾选

网友C:
主要是你怎么知道通讯正常?

网友D:
如果确认通信正常,可以考虑一下地址&指令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确认通信正常,可以考虑一下地址&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得出:“西门子1200PLC与MCGS通讯正常”这样的结论的依据是什么?2、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 可能是 MCGS中相应的驱动问题,可以 重启下MCGS,通讯和数据是否能恢复正常。...



我在MCGS里面做了通讯显示,显示正常。

楼主:
搞好了,谢谢,换一台触摸屏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确认通信正常,可以考虑一下地址&指令



地址都确认过了,换一台触摸屏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你怎么知道通讯正常?



触摸屏不是可以做通讯显示嘛,显示通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PLC里面有1个Put/get读写数据允许的选项  一定要勾选...



选了,谢谢,换一台触摸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