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定位器信号变化缓慢怎么办

楼主(2021-01-06):
阀门定位器信号变化缓慢如何解决

  在阀门定位器的使用过程中,信号的接受不是立即改变,而是缓慢地改变到设定值,这已经被很多用户反映出来。

  根据我们多年的工作经验,认为在保证控制气源压力在公称范围内的前提下,气源管路和过滤器正常无堵塞,调整灵敏度设定值,可能是气源压力不够,或阀门定位器限流孔调整过小,限流孔位置参考附件,或阀门填料过紧。如果阀门定位器参数10(TSUP)和11(TSDO),默认为0,还要判断是否改为其它数值了

  针对阀门定位器这一问题,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以下三种规律:

  1.微分调节:

  根据偏差的变化速度进行调节,因此能提前给出较大的调节作用,大大减小了系统的动态偏差量及调节过程时间。但微分作用过强,又会使调节作用过强,引起系统超调和振荡。

  2.比例调节:

  偏差一出现就能及时调节,但调节作用同偏差量是成比例的,调节终了会产生静态偏差(简称静差)。Kp增大有利于减小静差,但Kp增加太大,将导致系统超调增加,稳定性变坏,甚至使阀门定位器的系统产生振荡。

  3.积分调节:

  阀门定位器只要有偏差,就有调节作用,直到偏差为零,因此能消除偏差。但积分作用过强,又会使调节作用过强,引起被调参数超调,甚至产生振荡。

网友A:
阀门定位器只要有偏差,就有调节作用,直到偏差为零,因此能消除偏差,那么空气能热泵有没有阀门定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