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打开低版本的工程

楼主(2021-01-06):
我用的组态王7.5,怎么打开低版本的工程文件,请高手们指教一下,谢谢啊

网友A:
1、组态王 6.*系列版本是向下兼容的,可以从工程管理器中关联 工程就可以;

2、7.5是否兼容6版本,不敢确定,先把 低版本的工程备份下,然后使用工程管理器中关联工程打开下;

为了保险起见,还是给组态王的客服打电话咨询下,以免出现只有部分的功能实现了 向下兼容。

网友B:
如果是6.55及以上版本的工程,插上开发锁打开工程即可升级,升级前做好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