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屏蔽双绞线通信,10米距离,一般能达到多高波特率

楼主(2021-01-06):
485使用屏蔽双绞线通信,如果10米距离,一般能达到多高波特率?20米呢?5米呢?

新人求助,请大哥们说一说,帮帮忙。

楼主:
这个积分除了在论坛用,很难获得实物奖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积分除了在论坛用,很难获得实物奖品吧?



积攒积分兑换成MP,可在礼品兑换区进行礼品兑换http://www.gongkong.com/jifen/2017/giftlist.aspx

网友B:
10米一般情况下,115200bps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C:
基于485的总线是10M,不过单独485通信串口上限我不知道呀

网友D:
   10 M 的距离不远,可以试试115,如不行的话就慢慢降低吧

网友E:
485不是能最大到1200米么

网友F:
100米左右,9600波特率。做过传输没问题

网友G(2021-02-21):
485总线的通讯距离远不止10米,问题不大。

网友H(2023-02-27):
长期需求工业交换机上所使用得 BO通 MEI满物料,大量采!!有外出得请V ;  1.5.5.2.6.2.4.0.2.2.3李!

网友I(2024-08-01):
我们的转换器RS485传输距离最长达1200m,最高波特率能达230400bps,1200m的时候波特率能达到9600bps。

有视频为证:

https://mp.weixin.qq.com/s/Bvv8GuCNg2Mg-XeD-z6fVA

网友J(2024-09-05):
譬如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文章,它总结里面说,50Mbps 几百米都没问题。

https://www.farnell.com/datasheets/260276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