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跳动

楼主(2021-01-06):
台达变频器  在电箱里面调速不方便,用数据线引到外界 数据线长2米  使用旋钮调速,频率会一直跳动,但是用上下键天速就不会跳动,数据线也加了磁环防干扰,还是不行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把线在磁环上多绕几圈

还可以考虑一下设备接地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线在磁环上多绕几圈还可以考虑一下设备接地这些

        -----------------------------------------------------------------是那种直接扣在线上的磁环  测试过 数据线悬空频率不会跳 接地就会跳动

网友B:
在变频器调速端(0-10V)接一个电解电容,大小试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变频器调速端(0-10V)接一个电解电容,大小试着来。

        -----------------------------------------------------------------是旋钮吗?

网友C:
为什么不先量量电位器输出到变频器的模拟量电压?把电位器放在变频器旁边不用数据线,看看是否有抖动。

如果有抖动,那就是电位器或者10V电源的问题。如果不抖动那就在数据线上找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在变频器调速端(0-10V)接一个电解电容,大小试着来。】进行回复:        -----------------------------...



变频器端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网友B"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在变频器调速端(0-10V)接一个电解电容,大小试着来。】进行回复:        -----------------------------...】进行回复:        -----------------------------------------------------------------变频器端子

以前遇到过西门子变频器有此现象,更换新变频器后恢复正常

网友E:
我前几天用的安川变频器也出现这情况,两台,一台需要矢量控制,一台是V/F控制。结果我把V/F控制的参数设置成矢量控制了,导致了频率跳动很厉害,后来调过来就不跳了。

网友F:
      是不是你的旋钮的1-10V电压输出不稳定?

网友G:
建议改成通讯方式测试一下

网友H:
用通讯来做吧,不然使用过程中旋钮也会成为故障点的!本身阻值这个东西就不稳定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华瑞自动化"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在变频器调速端(0-10V)接一个电解电容,大小试着来。】进行回复:      ...



加载的滤波电容大小,有大概的数值吗?或大或小会出现什么现象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