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用三菱FX3U控制松下A6伺服电机的案列(用扭矩控制)

楼主(2021-01-06):
求一个用三菱FX3U控制松下A6伺服电机的案列(用扭矩控制)
和拧螺丝一样的原理,用三菱3UPLC控制A6电机的下压,达到一定的力的时候上升。顺道求松下A6的扭矩模式接线图。

网友A:
松下要用到模拟量来设定

网友B:
省点成本用电位器,走通讯,或是加模拟量模块

网友C:
圈圈号963026872 我发你

网友D(2021-02-18):
楼上发出来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