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WORKS2,WORKS3安装不了,提示访问不了上次安装的通用部件

楼主(2021-01-06):
各位好,如图是WORKS3的提示,装C盘装D盘都不行。

网友A:
安装目标文件夹不要用中文。

楼主:
works3装好了,我从另一台装好的电脑上复制找不到的文件到这台电脑就可以了,但works2还是装不上,问题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B:
你这个管理员权限丢失,需要进安全模式追加管理权限。

网友C:
net 2.0 3.5先裝~~再裝那兩個

殺毒軟件要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