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阀门的选型技巧

楼主(2021-01-07):
电动阀门的选型技巧和必须要注意的因素

  1、控制阀的选择问题:

  目前工程上常用的控制阀有电磁阀和电动阀。但在使用中也存在缺陷,如电磁阀易被异物堵塞,水阻大,需专人长期维护等;而电动阀虽然没有水阻,但由于需要必要的控制电路,防水蒸汽的侵蚀影响使用寿命也很小困扰升职的主要问题。

  2、如何克服水垢对阀门使用的影响

  无论是电磁阀还是电动阀,结垢不仅会造成阀门泄漏,严重时甚至影响阀门的正常运行,因此如何消除结垢的影响已成为业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控制阀的工艺要涉及的范围实在太广,不能在这里一一给你说清楚,希望这方面的内容还的自己亲自去查资料了。不过由于设计执行机构和使用填充材料不同造成控制阀性能差还是可以总结出其规律的:

  1、工艺过程里死区的存在会使过程变量偏离原设定点。所以控制器的输出必须增大到足于克服死区,只有这一纠正性的动作才会发生。

  2、①影响死区的主要因素。摩擦力、游移、阀轴扭转、放大器的死区。各种控制阀对摩擦里敏感是不一样的,比如旋转阀对于由高的阀座负载引起的摩擦力就非常敏感,故使用时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对于有些密封型式,高的阀座负载是为了获得关闭等级所必须的。哈哈,这样,这种阀设计出来就非常差,容易引起很大的死区,这对过程偏差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简直是决定性的。

  ②磨损。阀门在正常使用时出现磨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润滑层的磨损是厉害的的,根据我们实验证实,润滑旋转阀只经过几百次循环动作,润滑层差不多可以刚刷子使用(夸张点,不然写文章很郁闷)。另外压力引起的负载也会导致密封层的磨损,这些都是导致摩擦力增加主要因素。结果呢?就是给控制阀的性能于毁灭性!③、填料摩擦力是控制阀摩擦力的主要来源,使用的填料不同,造成的摩擦力有很大的差别。

  ④,执行机构的类型不同也对摩擦力有根本性的影响,一般来说弹簧薄膜执行机构比活塞执行机构好。

  3、定位器的设计问题。

  从设计的思维着想,执行机构与定位器设计必须一起考虑的。怎么来设计一个好的定位器呢?从他的重要特性就知道,必须是个高增益装置。其增益是由两部分组成的:静态增益和动态增益。提高静态增益的方法是设计一个前置放大器。例如喷嘴--挡板装置。那么有朋友要问动态增益怎么获得?是通过一个动力放大器获得的,这个动力放大器是滑阀(一般)。现在有人已经利用微处理器来设置定位器了。看样子阀门以后还会说话告诉咱们他哪里坏了。那时侯做维修的就简单了。言归正传。同时具有高静态和高动态增益的高性能定位器能为任何一个给定的阀门组件提供降低过程偏差度方面的总体性能。

网友A(2021-06-19):
我们知道阀门启闭所需的扭力决定着精小型电动执行机构选择多大的输出扭力,一般由使用者提出或阀门厂家自行选配,做为精小型电动执行机构厂家只对执行器的输出扭力负责,阀门正常启闭所需的扭力由阀门口径大小、工作压力等因素决定,但因阀门厂家加工精度、装配工艺有所区别。

   1、力矩大小
  对于90度回转的阀门如:球阀、碟阀、旋塞阀,通过阀门厂商获得相应阀门力矩大小,大部分阀门厂商是通过测试阀门在额定压力下阀门所需的操作力矩,他们将这一力矩提供给客户。对于多回转的阀门情况有所不同,这些阀门可分为:往复式(提升式)运动-阀杆不旋转、往复式运动-阀杆旋转、非往复式-阀杆旋转,必须测量阀杆的直径,阀杆连接螺纹尺寸已决定执行机构规格。
  2、驱动能源
  zui常用的驱动能源是电源或流体源,如果选择电源为驱动能源,对于大尺寸阀门一般选用三相电源,对于小尺寸阀门可选用单相电源。一般电动执行机构可有多种电源类型供选择。有时也可选直流供电,此时可通过安装电池实现电源故障安全操作。流体源种类很多,首先可以是不同的介质如:压缩空气、氮气、天然气、液压流体等,其次它们可以具备各种压力,第三执行机构具有各种尺寸以提供输出力活力矩。
  3、阀门类型
  当选择阀门用执行机构时,必须要知道阀门的种类,这样才可以选择正确的执行机构类型。有些阀门需要多回转驱动,有些需要单回转驱动,有些需要往复式驱动,它们影响了执行机构类型的选择。通常多回转的气动执行机构比电动多回转执行机构价格要贵,但是往复式直行程输出的气动执行机构价格比电动多回转执行机构便宜。
  4、执行机构选型
  一但执行机构类型和阀门所需驱动力矩确定了,就可以使用执行机构厂商提供的数据表或选型软件进行选型。有时还需考虑阀门操作的速度和频率。
  流体驱动的执行机构可调节行程速度,但是三相电源的电动执行机构只有固定的行程时间。
  部分小规格的直流电动单回转执行机构可调节行程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