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ODBUSADPRW问题都看看

楼主(2021-01-07):
想请教下师兄们。ADPRW 指令用M8000接通一直读取从站位状态,可以吗   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注意

网友A:
可以的  用了几个ADPRW 指令?

网友B:
可以这么做,可以同时接通几条ADPRW指令,好像是3个,但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用了几个ADPRW 指令?



多个指令,但是怕M8029会乱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可以的  用了几个ADPRW 指令?】进行回复:        --------------------------------...

一条ADPRW指令执行完成后,用其完成标志位复位自己的执行条件、置位下一条ADPRW指令的执行条件,以此类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可以的  用了几个ADPRW 指令?】进行回复:        --------------------------------...



用5U的话有自己的完成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