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空压机排气中含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1-07):
螺杆空压机排气量中含油,压缩后的气体不达标是麻烦的事情,不断耽误了生产使用,还是一种严重的浪费,造成的损失太大,设备做出的全是无用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又该如何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1.润滑油油位太高:可能是空压机油气分离器的油位太高,油位必须保持在要求的范围内,过多反而增加机组运行时的负担,润滑油会随着气体的冲击进入到压缩空气中,这样就会减少油分离芯的寿命,同时导致排气含油。

  2.平时的维护保养不到位:如果油气分离芯长时间使用过后很容易被机油中的杂质颗粒堵塞,这样便会造成含油量超标。或没有经常、定期对空压机内的积水进行排空处理。空压机使用一定时间后,应该在开机的情况开一下底部的排水阀,直到内部的含油成份的废水排干净。如果不排则就有造成压缩空气含油水的现象,另外,这废水占用的空间还会减少正常的储气量。

  3.可能是最小压力阀的开启值,如果开启的压力值过低,会导致前后的压力差值过大,气体流动的速度会随着升高,高速的气流会将凝聚的油液带走,降低分离效果。

  4.二次回油管:油管、回油过滤器、节流孔接头三者组合成二次回油管,当回油过滤器和节流孔堵塞会使油位过高,分离芯底部的机油无法跑回空压机入口,此时便会增大排气中的含油量。

网友A:
螺杆压缩机油的断流保护也很重要,特别是压缩机上的流量开关油差压开关,一定要经常检查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