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800变频器如何实现同步

楼主(2021-01-08):
  各位大师,同一部两个外径不同的轮子的火车头(矿车),单独采用两台55kw的ACS800变频器,采用多段速运行,设置速度都为300rpm时,刚开始运行时速度一致,运行1分钟(约走了80每米)后,两台转速开始出现差异,1#变频器转速为296rpm,2#为303rpm,1#变频器电流慢慢增加到160A开始出现过流跳闸;如果把1#速度设置为300rpm,2#设置为301rpm,则2#变频器跟1#故障现象一致,2#过流跳闸。经过测量,发现2#轮子磨损严重,估计是外径不一致导致累积误差,2台变频器出现不同步导致过流,请教大侠们知道如何改造解决该故障,谢谢!

网友A:
我来看看,看看怎么处理的。学习一下

网友A:
有结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