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级3d打印机常见问题

楼主(2021-01-08):
桌面3D打印机,使用人群一般是家用,教学,科研等等。今天我们来了解下,桌面级打印机的常见问题,处理方法。
常见问题一般分为几类:1.电路类,2.机械类,3.切片类。

电路类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1.升温慢:桌面级用户建议在购买打印机的时候如果厂家的热床是整体加热就OK 如果是加热块加热的话建议你在多购买两块加热快做为加装用。
热床加热块功率小(DIY用户建议更换加装)。
2.加热头温度显示异常:有时候打开打印机加温度了,有时候会出现0度,或者温度加上后显示温度还是0度。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可能检测温度的传感器坏掉了,就需要让厂家发配件。
联机打印经常会出现温度显示有问题(建议更换联机的数据线),配置文件丢失也会造成温度不正常或加不上温度等现象。可以让厂家发配置文件。
加热头及热床不升温大部分原因是也有配置文件和参数设置的问题,可以让厂家工程师为您设置。
3.联机打印容易掉线:目前市场上的USB线千差万别,很多USB线不符合标准。使用这些线时很容易造成通信失败。建议使用较短的两端带有磁环的线径比较粗的优质USB线。
最好是脱机打印。

机械类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1.平台不平:每一打印机平台下方都会有调节平台的微调螺栓,首先把Z轴平台上升至最顶端。然后用一张A4纸放在平台和喷嘴之间,
把打印头移动至调节螺栓的附近来回抽动A4纸调节微调螺栓来调整平台一次类推,把打印头移动到其它的调节螺栓附近来进行调节平台。
2.堵头:清理喷嘴的方法是把加热头加热至220摄氏度然后用工具把喷嘴拿掉之后用镊子快速的把喷嘴里面的残留耗材拿出来。

切片类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1.都知道要打印一个好的模型,需要机械配合和参数配置来完成打印。
我们要知道自己打印机的机型在电脑上安装CURA
打开CURA进入文件 高级设置里面点击进入根据自己的机型进行设置最大加工敷面、外围圈数、补偿量等
根据厂家给出的配置数据进行修改

日后我们还会陆续出一些常见问题的解答,请及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