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涂机机器人自动喷漆的关键参数有哪些?

楼主(2021-01-08):
喷涂机机器人是可进行主动喷漆或喷涂其他涂料的工业机器人,首要由机器人本体、计算机和相应的控制系统组成,液压驱动的喷漆机器人还包括液压油源,如油泵、油箱和直流无刷电机、无刷电机控制器等。多选用5或6自由度关节式结构,手臂有较大的运动空间,并可做复杂的轨道运动,其腕部一般有2~3个自由度,可灵敏运动。那么,喷涂机器人有哪些术语呢?它的要害参数你是否了解?

喷涂机机器人的首要术语

1、喷涂机器人涂装功率、涂着功率和涂装有功率

  涂装功率是喷涂作业功率,包括单位时间的喷涂面积、涂料和喷涂面积的有效利用率。

  涂着功率是喷涂过程中涂着在被涂物上的涂料量与实践喷出涂料总量之比值,或被涂物面上的实测厚膜与由喷出涂料量计算的涂膜厚度之比,也便是涂料的传输功率(transfer efficency 简称TE)或涂料利用率。

涂装有功率是指实践喷涂被涂物的表面积与喷枪运转的覆盖面积之比;为使被涂物的边断部位的涂膜完整,一般喷枪运转的覆盖面积应大于被涂物的面积。

2、喷涂机机器人喷涂轨道
  喷涂机机器人喷涂轨道指在喷涂过程中喷枪运转的顺序和行程,选用喷涂机器人可模仿熟练喷漆工的喷涂轨道。

3、喷涂机机器人的涂料流率
喷涂机机器人涂料流率是单位时间内输给每个旋杯的涂料量,又称喷涂流量、出漆量(率)。

  除旋杯转速外,涂料流率是第二个影响雾化颗粒细度的要素。当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涂料流率越低,其雾化颗粒越细,但一起也会导致漆雾中溶剂挥发量增大。
  喷涂机器人涂料流率高会形成波纹状的涂膜,一起当涂料流量过大使旋杯过载时,旋杯边缘的涂膜增厚至必定程度,导致旋杯上的沟槽纹路不能使涂料分流,并呈现层状漆皮,这会发生气泡或涂料滴巨细不均匀的不良现象。

  喷涂机机器人每支喷枪的最大涂料流率与高速旋杯的口径、转速涂料的密度有关,其上限由雾化的细度和静电涂装的作用来决议。实践经验表明,涂料应在恒定的速度下输入,在小规模内的波动不会影响涂膜质量。

  喷涂机机器人在实践的喷涂过程中每个旋杯所喷涂的区域不同,其涂料的流率等也不相同,别的由于被涂物外形改变的原因,旋杯的涂料流率也要发生改变。以喷涂轿车车身为例,当喷涂门板等大面积时,吐出的涂料量要大,喷涂门立柱、窗立柱时,吐出的涂料量要小,并在喷涂过程中主动、精确地控制吐出的涂料量,才干确保涂层质量及涂膜厚度的均一,这也是提高涂料利用率的重要措施之一。

4、喷涂机机器人的旋杯转速
  喷涂机机器人旋杯转速是对高转速旋杯雾化细度影响最大的要素。当其他工艺参数不变时,旋杯的转速越大,涂料滴的直径越小。在稍低速规模内,转速对雾化细度的影响比在高速规模内明显地增大。

  喷涂机机器人旋杯转速会对膜厚有影响。当转速过低会导致涂膜粗糙;喷涂机器人而雾化过细会导致漆雾丢失(引起过喷),使涂膜厚度有波动;同事当雾化超细时,则对喷漆室内任何气流均非常敏感。旋杯的过高转速除引起过喷外,还会导致透平轴承的过量磨损,添加明晰用压缩空气的消耗和降低涂膜所含溶剂量。喷涂机器人最佳的旋杯转速可按所用涂料的流率特性而定,因此关于表面张力打的水性涂料、高黏度的双组分涂料的旋杯转速比一般溶剂型涂料的要高。

喷涂机机器人一般情况下,空载旋杯转速为6X10^4 r/min,负载时设定的转速规模为(1.0~4.2)X10^4 r/min误差±500r/min.

喷涂机机器人的首要喷涂参数
  静电喷涂技能已成为当今轿车工业的主流喷涂技能,而静电主动喷涂设备的应用更使轿车中、面涂涂装进入了主动化时代。下面就喷涂机器人首要喷涂参数进行简述。

1、喷涂流量

  静电喷涂机器人的流量是单位时间输给旋杯的涂料量,又称为吐出量。流量的巨细影响漆膜的厚度。不同的颜色的涂料遮盖才干不同,施工膜厚也不同。喷涂过程中,每台机器人担任的喷涂区域不同,设置的流量也不同。一起流量也和被喷涂物的形状有关,关于轿车而言,规矩的五门一盖型面一般流量较大,而立柱、棱线、转角流量较小。

2、成型空气

  气体从旋杯后侧均匀分布的小孔中喷出,用于限制漆雾的起伏(扇幅),并把雾化的漆雾推向被涂物,放置漆雾扩散和反弹污染旋杯和雾化器。关于金属漆而言,喷幅影响终究的颜色作用,喷幅不合适很简单呈现斑马纹或许发花。喷幅的设置和两枪的距离有关,油漆的叠加次数为3次。如两枪距离100mm,喷幅最好控制为300mm,这样同一点油漆可以叠加3次。

3、旋杯转速

  旋杯转速是油漆雾化的要害参数,旋杯高速旋转时发生的离心力使油漆雾化的很细(50-100μm)。漆滴直径越小,漆膜的平滑度越好,桔皮效应越小,光泽也越高。转速的设定也和油漆的类别有关,色漆的转速相对小些,中涂、清漆的转速相对高些。转速和流量也是相关的,流量大,转速也要添加,以达到较好的雾化作用,可是转速过高,喷涂到被涂物上油漆就较干,会导致桔皮问题。

4、高压

  静电喷涂中,被涂物为正极,旋杯为负极,在南北极之间施加高电压后发生强电吸引力,使雾化后的漆雾颗粒传输到被涂物表面。高电压的巨细影响静电喷涂的静电效应、上漆率、漆膜的均匀性。

  流量、转速、成型空气和高压直接影响成膜质量,一起也会影响油漆的利用率。在生产中要结合油漆的特性和雾化器参数,进行调整,四合参数要综合考虑,不断优化,才干抵达理想的喷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