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LAN自动生成电缆名称问题

楼主(2021-01-08):
但我用EPLAN 生成的线号如图2所示,只能生成设备层级,无法自动生成++号层级,请问大神们如何设置才能生成++号层级。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要先设置部件库里面的电缆属性   在引用此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设置部件库里面的电缆属性   在引用此电缆



我试过了,部件库里面电缆的属性不影响电缆名称的命名,还请大神进一步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