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常见的三种通讯方式?

楼主(2021-01-08):
PLC =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系统,专为在工业环境应用而设计的。它采用一类可编程的存储器,用于其内部存储程序,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与算术操作等面向用户的指令,并通过数字或模拟式输入/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PLC通信方式主要有RS232、RS485、PPI/MPI、PROFIBUS DP/PA/FMS现场总线、以太网总线、DEVICEnet 总线、和无线网络等多种通信方式。

plc

plc方式很多,有很多厂家是自己独有的,如施耐德的MB+;AB的DH+,CONTROLNET;西门子的PROFIBUS,MPI;还有很多通用的比如,RS232、RS485、以太网、GPRS等等。

1. 信号线连接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即在单片机或触摸屏等设备和PLC之间进行连接信号线,PLC的输入接单片机输出;PLC输出接单片机输入,这是一种最普遍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PLC几乎可以和任何工控的控制装置连接,比如伺服系统,变频器,机器人等等!缺点是如果需要传递的信号太多,那么电缆数量也会很大,而且一旦电缆损坏,维护起来很困难!

2. 自由口通讯
以前我们多次讲到过自由口通讯,而且专门讲解过ASCII码,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我以前的文章里去找,今天不重复了。

网关通讯

3.ModBus通讯
第三种方法是利用ModBus协议进行通讯。

主要通讯方式就是485通讯,其次还有422,232,以及CAN总线通讯,假设其中一个plc为上位机,另外的都为下位机,设置不同的站号,进行交互通讯。

一般情况下,如果不需要读取过多参数,还可以通过触摸屏,所有的PLC都和触摸屏通讯,然后通过触摸屏转换控制。plc通信主要采用串行异步通信,其常用的串行通信接口标准有RS-232C、RS-422A和RS-485等。

RS-232和RS-422,与上位机通讯时,就是PLC与计算机通信,如果传输距离小于16米可以直接用串口RS-232,如果大于16米就要用PS-232/RS-422转换器将其转换成RS-422然后再与计算机相连。RS-232接口数据传输速率低,传输距离有限,抗干扰能力差,RS-422采用全双工的通信方式,采用差分传输方式,抗共模干扰能力增强。还有一个RS-485是对RS-422的改进,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RS-485采用半双工的通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