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定位器应根据哪些方面进行选型

楼主(2021-01-08):
阀门定位器应根据哪些方面进行选型

阀门定位器(又称电动阀门定位器)是控制阀的主要附件,通常与气动控制阀配套使用。它接收调节器的输出信号,然后利用其输出信号控制气动控制阀。当控制阀动作时,阀杆的位移通过机械装置反馈给阀门定位器,阀位状态通过电信号传递给上层系统。

在许多控制应用中,abb阀门定位器是控制阀最重要的附件之一。特别是对于特定的应用场合,如果要选择最合适的阀门定位器,应注意以下几个因素:

阀门定位器能否实现“分程(Split_ranging)”实现“分程”是否容易、方便?具备“分程”功能就意味着阀门定位器只对输入信号的某个范围 (如:4~12mA或0.02~0.06MPaG)有响应。因此,如果能“分程”的话,就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只用一个输入信号实现先后控制两台或多台调节阀。

定位器的零点和量程的调校是否容易、方便?是不是不用打开盒盖就可以完成零点和量程的调校?但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候为了避免不正确的(或非法的)操作,这种随意就可进行调校的方式需要被禁止。

阀门定位器的零点和量程的稳定性如何?如果零点和量程容易随着温度、振动、时间或输入压力的变化而产生漂移的话,那么阀门定位器就需要经常地被重新调校,以确保调节阀的行程动作准确无误。

ABB阀门定位器的精度在理想工况下,对应某一输入信号,调节阀的内件(TrimParts,包括球体/阀芯、阀杆、阀座等)每次都应准确地定位在所要求的位置,而不管行程的方向或者调节阀的内件承受多大的负载。

网友A:
利用其输出信号控制气动控制阀。当控制阀动作时,恒温游泳池除湿机阀杆的位移通过机械装置反馈给阀门定位器,阀位状态通过电信号传递给上层系统。 在许多控制应用中,abb阀门定位器是控制阀最重要的附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