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项目想法推荐

楼主(2021-01-08):
我们学校现在在参加比赛。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点子吗?有点急,谢谢。

网友A:
比赛内容是什么?

网友B:
說一下比賽內容&哪方面,有哪些需求,整理出來。

楼主:
我们已经决定选这样的项目。家庭智能供暖系统,大概意思就是上面我写的这个表。尽管对这个项目来说plc没有单片机更有优势,但现在我们就是得用plc。我现在主要是对1、硬件怎么整,我们第一次。也没怎么接触过硬件。2、lad还行,但对温度控制这方面我知道还有个PID,也不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已经决定选这样的项目。家庭智能供暖系统,大概意思就是上面我写的这个表。尽管对这个项目来说plc没有单片机更有优势,但现在我们就是得用plc。我现在主要是对1、硬件怎么整,我们第一次。也没怎么接触过...



如果学PLC,就先抛弃一个观念,那就是一遇到温度就用PID,对于温度控制来说,绝大部分时候都用不到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