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怎么做交替闪烁

楼主(2021-01-09):
MCGS触摸屏怎么做两灯交替闪烁。

网友A:
在plc里面写个程序 控制两个m点交替闪烁,然后灯由这两个M 点控制。

网友B:
在工具箱中有个按钮控件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lc里面写个程序 控制两个m点交替闪烁,然后灯由这两个M 点控制。...



我也想到这个方法,能不能通过MCGS脚本实现

网友C:
写宏脚本控制一个开关变量1s正1s负 两个灯一个去取正一个取负

网友D:
设置可见度就好了,一个可见一个不可见交替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rs-chan"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在plc里面写个程序 控制两个m点交替闪烁,然后灯由这两个M 点控制。...】进行回复:        -------------...



可以用脚本控制

网友E:
可以用脚本,里面周期执行亮灭

网友F:
图像可见与不可见,两张图片叠在一起。。。。。

网友G:
用脚本实现,图片交替显示即可

网友H:
一楼的正解

网友I:
可以用脚本

网友J(2021-02-18):
这样看你信号是有变的没有,有的话就简单一些。可以用动画显示来做。。

网友K:
增加脚本 用宏指令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