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宏指令怎么写

楼主(2021-01-10):
用威纶触摸屏与控制设备是直接MODBUS RTU连接通讯控制的,我用一个多状态设置元件给控制设备的控制地址赋值1后设备就会输出,再赋值0后设备会关闭停止输出,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控制设备有断电记忆,就是我如果给控制设备赋值1后,设备是输出状态,这个时候我如果关掉电源·触摸屏和控制设备都断了电后再重新通电后,控制设备直接是输出状态,相当于触摸屏多状态元件给控制设备的控制地址赋值了数字1,这样的话如果通电后不去关闭一次,控制设备会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现在我想用宏指令就是说触摸屏重新通电后,会给控制设备的控制地址赋值一次0数值,就重新上电赋值一次,求教各位前辈给我一份案列,以前没接触过宏指令,或者不用宏指令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网友A:
Char   a=0

Setdata(a,local hmi,lw,0,1)

这样选择上电运行一次

就可以了(local hmi可以换成你的plc地址)

网友B:
可以在启动策略里写  变量=0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r   a=0Setdata(a,local hmi,lw,0,1)这样选择上电运行一次就可以了(local hmi可以换成你的plc地址)...



根据你的宏指令我改了下就可以了·谢谢我改成   我想问下Char  a=0  是什么含义,Setdata(a,local hmi,lw,0,1)是什么含义呢?    local hmi,lw,0,1的含义是触摸屏的地址LW0一个位吧  那其他的是代表什么意思呀·

网友A(2021-05-02):
引用 楼主:
"网友A"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Char   a=0Setdata(a,local hmi,lw,0,1)这样选择上电运行一次就可以了(local hmi可以换成你的plc地址)...】进行回复:        -----------------------------------------------------------------根据你的宏指令我改了下就可以了·谢谢我改成   我想问下Char  a=0  是什么含义,Setdata(a,local hmi,lw,0,1)是什么含义呢?    local hmi,lw,0,1的含义是触摸屏的地址LW0一个位吧  那其他的是代表什么意思呀·

char  a=0   是声明变量并赋值为0    后面那一句是把a 给到数值元件l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