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屏幕上显示电流

楼主(2021-01-11):
我想在屏幕上显示电流  还有输出一个0-10伏的电压信号,代表0%到100%的功率输出比例

另外把0-10A 的电流转换成数值实时输出到显示屏幕上面,, 按照1200W 120V的  比例,使用1212C DCDCDC的可以实现吗?

网友A:
需要加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调用标准化指令,将模拟量数值转换为电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加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调用标准化指令,将模拟量数值转换为电流值...

标准化指令是哪一个呀亲

网友B:
建议先在官网观看些指令使用的指导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在官网观看些指令使用的指导视频



2010年注册的,,大佬你厉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