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蒙特压力变送器性能优点

楼主(2021-01-11):
 罗斯蒙特系列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器主要用于丈量液体、气体或蒸汽的液位、密度和压力,然后将其转变成4~20mADC信号输出。罗斯蒙特SD3051可与HART475手操器相互通讯,通过它进行设定,监控。下边我们简单介绍下罗斯蒙特系列压力变送器在零基准校验范围,参考条件下为硅油充液、316L不锈钢隔离膜片,此种情况下的性能规格。

  首先、罗斯蒙特系列压力变送器参考精度:±0.1%校验量程;稳定性:6个月、±0.1%URL;

  其次、罗斯蒙特系列压力变送器的几个影响情况做介绍:

  一、安装位置影响:罗斯蒙特系列压力变送器零点漂移至多为±0.25kPa。所有的零点漂移都可修正掉;无论何时对量程无影响;

  第二、振动影响:罗斯蒙特系列压力变送器在任意轴向上,200Hz下振动影响为±0.05%URL/g;

  第三、负载影响:罗斯蒙特系列压力变送器没有负载影响,除非电源电压有变化;

  第四、环境温度影响:零点误差:±0.2%URL/56℃;总体误差:±(0.2%URL+0.18%校验量程)/56℃;

  第五、电源影响:小于±0.005%输出量程/伏特;

  第六、电磁干扰/射频干扰(EMI/RFI影响):由20至1000MHz,场强达至30V/M时,罗斯蒙特系列压力变送器输出漂移小于±0.1%量程;

  第七、静压影响:有两点影响:首先是零点:对于量程4至8,在kPa下为±0.25%URL,量程3为±0.5%URL。罗斯蒙特系列压力变送器零点误差可在线通过调零修正;其次是量程:可修正至±0.2%输出读数/6895kPa。对于量程3,可修正至±0.25%,罗斯蒙特系列压力变送器的输出读数/6895kPa。

  优点

  罗斯蒙特3051两线制变送器,其输出线采用的是当前模拟量串口中先进的输出方式,该产品具有6大优点:

  1、一般电容性干扰会导致接收器电阻有关误差,而对于罗斯蒙特3051两线制变送器的4-20mA两线制环路,接收器电阻通常为250Ω(取样Uout=1~5V)这个电阻小到不足以产生显著误差,因此,可以允许的电线长度比电压遥测系统更长更远;

  2、采用两线制的罗斯蒙特3051系列变送器,各个单台示读装置或记录装置,可以在电线长度不等的不同通道间进行换接,不因电线长度的不等造成精度的差异;

  3、在电流源输出电阻足够大时,经磁场耦合感应到导线环路内的电压,罗斯蒙特3051系列变送器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因为干扰源引起的电流极小,一般情况利用双绞线就能降低干扰;

  4、罗斯蒙特3051系列变送器不易受寄生热电偶和沿电线电阻压降和温漂的影响,可用非常便宜的更细的双绞线导线;

  5、将罗斯蒙特3051系列变送器输出的4mA用于零电平,使判断输送线开路或传感器损坏(0mA状态)十分方便。

  6、可以在罗斯蒙特3051系列变送器的两线输出口增设防浪涌防雷器件,有利于安全防雷防爆。

  特点

  上面我们介绍了罗斯蒙特3051系列变送器的六大全面功能以及6个突出有点,此文我们继续介绍罗斯蒙特3051系列变送器的四特点:

  1、罗斯蒙特3051系列变送器采用的是原副边高度绝缘隔离;

  2、罗斯蒙特3051系列变送器具有四高特性:高可靠性、高精度、高稳定性、高性价比;

  3、罗斯蒙特3051系列变送器应用非常广泛,特别适用发电机、电动机、低压配电柜、空调、风机、路灯等负载电流的智能监控系统;

  4、罗斯蒙特3051系列变送器具有超低功耗的特点,单只静态时0.096W满量程功耗为0.48W,输出电流内部限制功耗为0.6W,所以成本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