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使用心得之日常维护措施

楼主(2021-01-11):
流量计使用心得之日常维护措施

  在客户使用流量计的过程中,除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计量外,还有日常的维护措施,以免影响使用效果和使用寿命,所以今天笔者就这个问题做一些总结,相信这些内容一定会对您有所帮助。

  流量计定期检查维护

  一.工作参数的检查

  在使用流量计的过程中,要时刻注意设定的工作参数是否发生变化,显示的流量、密度、温度值是否正常。如果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差异,我们可以按照操作手册中描述的方法重新校准。如果上述工作仍不正常,检查变送器内部设置的工作参数是否正确。

  二.零点检查和调整

  零点漂移是流量计在实际运行中经常遇到的问题造成零点漂移的因素很多,如传感器的安装应力、测量管的结构不对称、被测流体物理特性参数的变化等。尤其是在小流量测量时,零点漂移对测量准确度的影响较为严重。所以定期进行零点检查和调整是非常必要的。

  零点检查至少每三个月进行一次,在生产允许的情况下,对安装在重要监测点的流量计,零点检查的时间间隔应适当缩短。

  零点调整时,应使传感器测量管道中完全充满流体,然后关闭传感器下游阀,并在流量计内确定无流体流动的状态下进行。对易汽化的流体要有足够的背压。在调整过程中,应记录下调零前的零点值,然后和上一次的零点值进行比较,便可计算出两次调零间隔期间,零点漂移所带来的测量误差。

  当零点漂移值较大时,应首先查找原因,予以排除,然后再进行零点调整。零点调整最好重复操作几次,直至零点值最小。

  三.流量计密封性能的检查维护

  流量计在现场使用,特别是应用在有腐蚀性气体、潮湿或粉尘多的环境中,要经常注意检查传感器接线口处的密封完好情况,以防腐蚀接线端子,造成仪表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A:
电磁流量计只能用于测量液体,如果要测量空气流量,特别是风管风速,要用到风速传感器,或者专用的空气流量计。风速传感器较便宜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