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检测仪常见故障分析及排除

楼主(2021-01-11):
检测仪使用过程中,气体检测仪难免会发生故障,下面简单举例几种故障的排除方式。当然仪器发生故障首先应确保取样系统处于良好的状态,确保过滤器等气路不被堵塞,没有冷凝液以及气路正确的连接和有正确的流量。然后对检测仪和有关设备进行检查,看有无松动或他们的电源连接或管道连接是否断开等。以下几点故障分析,希望对用户有所帮助。

气体检测仪常见故障分析及排除

1、运行过程中显示值卡死在屏幕上,调节电位器零位也不起作用:接插件接触不良或接线端子未接好,检查并排除,必要时需更换接插件;测量电桥有断路、短路或解除不良,查出并排除,若是环室内桥臂有问题,则需要送厂家修理。

2、气体检测仪前面板上加热指示灯长时间不亮:加热板开路,检查加热板及其接线端,排出接触不良,如加热板内部断路,则更换;加热指示灯损坏,更换;控温铂电阻开路,检查接线端是否可靠,如铂电阻内部断路,则更换;与加热板相连的接线端连线松脱,拧紧接线端螺钉。

3、仪表显示不稳:测量电桥工作电流不稳,检查电源及信号放大板上A、B两测试端电压是否稳定在1.2V——1.3V之间的某一值,若不稳,更换N2(3173端可调稳压块);运放电源电压不正常,检查12V电压是否稳定,若不正常,更换损坏元件;测量电桥或有关接线端有接触不良,检查有关元器件有否虚焊及接触不良,没有则排除,必要时更换元器件。

4、接通电源后,气体检测仪数显表无显示:电源开关有故障,更换电源开关;电源保险丝烧断,更换保险丝;微机电源系统解除不良,拧紧接线端螺钉;微机系统故障,送厂家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