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Pro脚本类型不匹配怎么办?

楼主(2021-01-11):
if i<>1 then

    计数=0

    if !strComp(难度,"Eazy")=0 then

       !ChangeLoopStgy(策略3-抢果蔬,1200)

    endif

    if !strComp(难度,"Normal")=0 then

       !ChangeLoopStgy(策略3-抢果蔬,800)

    endif

    if !strComp(难度,"Hard")=0 then

       !ChangeLoopStgy(策略3-抢果蔬,400)

    endif

    用户窗口.抢果蔬.OpenSubWnd(设置,284,205,517,279,1)

endif

各位大佬,这个脚本有什么问题吗?老是类型不匹配。

网友A:
"策略3-抢果蔬"是循环策略名吗?这个名称作为策略名,本身就含非法字符,不能命名的呀!

如果是策略名,应该先创建好这个策略,再来用调用这条 !ChangeLoopStgy(策略3_抢果蔬,1200),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谢谢,把循环策略名中间的-去掉就可以了,在MCGS上可以用,在MCGSPro就用不了,名字改一下就可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行回复:谢谢,谢谢,把循环策略名中间的-去掉就可以了,在MCGS上可以用,在MCGSPro就用不了,名字改一下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B:
学习了,多看不懂

网友C(2021-11-25):
引用 楼主:
谢谢,把循环策略名中间的-去掉就可以了,在MCGS上可以用,在MCGSPro就用不了,名字改一下就可以了,谢谢!...



老毛病了 特殊符号不能作为数据名 策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