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PLCmodbus通讯卡死

楼主(2021-01-11):
1200PLC MODBUS 通讯一个月左右卡在某一个站无法继续轮询,断电重启后恢复正常,过一个月左右又出现这个问题,那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就算从站丢失,超时后也会自动轮询下一个从站啊。

网友B(2021-02-19):
 正常 超时 自动轮训下个站,也可以强制中断重启modbus

网友C:
学习学习。都是大神

网友D(2023-04-03):
没后续了吗

网友E(2023-07-28):
感觉是你轮询没写好,一个从站出问题就导致通信异常,没考虑单一从站通信异常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