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4P温度变送器显示DU故障

楼主(2021-01-12):
罗斯蒙特3144P温度变送器显示DU故障信息,短线后正常,用HART475读取变送器环境温度偏大,拆下热偶检查正常,将热偶装上后测量MV值与毫伏对照表基本一致,但经过变送器转换后输出值偏大,例如毫伏值3.7mV,环境温度30摄氏度,对应温度为87度,经变送器输出显示温度129度。谢谢

  武汉斯洛森解答:罗斯蒙特压力变送器3051系列在使用过程中如出现的一些故障,可通过以下步骤进行解决和排除:

  1、替换法:重新准备一台正常使用的罗斯蒙特3051系列压力变送器直接替换怀疑有故障的那台,这样可以简单快捷的判定是罗斯蒙特3051系列压力变送器本身的故障还是管路或其他设备的故障。

  2、断路法:将怀疑有故障的部分与其它部分分开来,查看故障是否消失,如果消失,则确定故障所在,否则可进行下一步查找,如:智能差压变送器不能正常Hart远程通讯,可将电源从仪表本体上断开,用现场另加电源的方法为变送器通电进行通讯,以查看是否电缆是否叠加约2kHz的电磁信号而干扰通讯。

  3、短路检测: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将相关部分回路直接短接,如:差变送器输出值偏小,可将导压管断开,从一次取压阀外直接将差压信号直接引到差压变送器双侧,观察变送器输出,以判断导压管路的堵、漏的连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