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请指点一二

楼主(2021-01-12):
  1. 请教输入变量值0-100后,如何指针指向对应的数值。

  2. 开关控制风机动画如何实现

  3. 小白新手请大神指点

网友A(2021-02-20):
可以试试 把你的指针图形设置一个SetRotate旋转脚本。根据0-100的变量值,去改动旋转的角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