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万年历比较的定时器

楼主(2021-01-12):
触摸屏,我要宏指令做三个和万年历的定时器,设置了个按钮,启动三个定时器同时工作,结果是一个,用模拟的可以用,第二第三个定时器不知道怎么连接上,那位大师帮我修改一下

$100 = GETSYSTEMTIME

IF $1000.0 == ON THEN GOTO LABEL 1

END

if $200 == $104 THEN GOTO LABEL 2

END

LABEL 2

IF $201 == $105 THEN GOTO LABEL 3

END

LABEL 3

({Link1}1@D200) = $210

LABEL 4

if $202 == $104 THEN GOTO LABEL 5

END

LABEL 5

IF $203 == $105 THEN GOTO LABEL 6

END

LABEL 6

({Link1}1@D200) = $106

LABEL 7

if $204 == $104 THEN GOTO LABEL 8

END

LABEL 8

IF $205 == $105 THEN GOTO LABEL 9

END

LABEL 9

({Link1}1@D200) = $106

楼主:
把D200改成W44908,(本来就是W44908,传送不过去,数字不变化),改成D200,就可以

网友A:
参考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楼主:
image.png谁能指点一下

楼主:
万年历定时器已经做好了,虽然很菜,但是我还是把结果分享,在这里还要感谢苏州安禾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唐友为经理的帮助,运行起来,暂时没有问题,刚刚做好半个小时,触摸屏还是上面的那个,传送地址改了一下

LABEL 12

$100 = GETSYSTEMTIME

IFB $1000.0 == ON THEN GOTO LABEL 1

END

LABEL 1

if $200 == $104 THEN GOTO LABEL 2

GOTO LABEL 5

END

LABEL 2

IF $201 == $105 THEN GOTO LABEL 3

GOTO LABEL 5

END

LABEL 3

({Link1}1@W44098) = $210

end

LABEL 5

if $202 == $104 THEN GOTO LABEL 6

GOTO LABEL 9

END

LABEL 6

IF $203 == $105 THEN GOTO LABEL 7

GOTO LABEL 9

END

LABEL 7

({Link1}1@W44098) = $211

end

LABEL 9

if $204 == $104 THEN GOTO LABEL 10

GOTO LABEL 12

END

LABEL 10

IF $205 == $105 THEN GOTO LABEL 11

GOTO LABEL 12

END

LABEL 11

({Link1}1@W44098) = $212

END

网友B:
这样试试呢

$100 = GETSYSTEMTIME

IF $1000.0 == ON THEN GOTO LABEL 1

GOTO LABEL 2

LABEL 1

IF $200 == $104

IF $201 == $105

{Link2}1@D200 = $210

ELSE

ENDIF

ENDIF

IF $202 == $104

IF $203 == $105

{Link2}1@D200 = $211

ELSE

ENDIF

ENDIF

IF $204 == $104

IF $205 == $105

{Link2}1@D200 = $212

ELSE

ENDIF

ENDIF

LABEL 2

楼主:
我试试看

楼主:
比我写的好多了,可读性,我是死板硬套,搞了好多天了,谢谢就用你的了,

楼主:
宏指令到蛮好玩的,要好好学学了,就是资料少啊, if (a == 100) then equal = true end没有看懂,感觉学好IF指令,相当于PLC的起保停,可以混混了,谁有相关资料36093494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