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一下这段程序

楼主(2021-01-13):
NC434 单元号设置为0 D20010 D20012 D20016 D20018 是根据什么规则定义的,手册上看不太懂。

D20000.10原点D20000.14减速停止 D20008.00绝对位置启动这些是按什么规则定义的呢?

网友A:
D的那些都是数据地址,这段实现的有数据的转移,数据码的转换,想弄清楚其中的含义,需要继续查找相关联的数据地址的拆解位的用法。

网友B:
当4072.00有上升沿时,将D2036、D2037中相关数据通道中的BCD8位数据转换为BIN32位数据,输出到D20010、D20011

网友C:
在欧姆龙 软件模块设置里面配置的 每个参数右对应地址

网友D:
.0-15,工16位,每一个数据可以拆分16位,作为bool类型,放一起为16位数据,两个16位数据为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