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怎么增加特殊图片库

楼主(2021-01-13):
我只会新增普通的bmp或者jpg图片,下面情况怎么处理:

1、mcgs里有阀门图库,阀门支持高亮绿色表示开关状态,怎么增加此类图片;

2、怎么增加可以设置背景色为无的图片;

网友A:
1、在组态软件中,按钮显示变化常见的处理方式:

(1)有时 会通过图片切换的思路 来实现 开关状态时按钮的颜色变化,比如 当a=1 时(打开时),显示绿色图片; 当a=0时(关闭时)显示红色图片; 而这两张图片 在画面中是重叠在一起的。

(2)有时 会通过画 矩形框(画按钮)来实现,然后进行填充颜色的设置,当a=1 时(打开时),填充绿色; 当a=0时(关闭时)填充红;

2、看看有没有 将背景色 透明化处理的操作,画面中 引进 图片后,双击这个图片 或者 鼠标右键,看看有没有 关于背景色 处理相关的设置。

网友B(2021-07-07):
求MCGS图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