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有奖活动】写PLC程序你善于用的小妙招分享赢积分

楼主(2021-01-14):
俗话讲:用得好,不如用的妙!

PLC写程序是一个繁琐复杂系统工程,程序的好坏直接影响设备工艺过程。在繁琐程序中适当使用一些所谓的“小妙招”,也许给你的程序增綵不少,既减轻劳动强度,又有一种成就感,让人觉得眼前一亮的顿悟!

何为“妙招”?有人觉得简单实用就是妙招,有人觉得“四两拨千斤”是妙招,也有人觉得“不走寻常路”就是妙招!

到底真的何为“妙招”,不同的人也许有不同的答案,也许你的妙招在别人看来不是妙招。同仁们归于“小妙招”你是如何理解和运用的呢?

针对PLC写程序过程,你都曾经使用过哪些小妙招呢?不妨拿来一起分享!

分享有奖,而且积分足够大,只要妙招足够“妙”!

1、结合案例分享妙招为最佳,奖励100~200积分不等;

2、直接说出妙招秘籍分享,奖励50~100积分不等;

妙招虽然用时短,但是参赛分享时间足够长,为期30天搜刮你的智慧,不要吝啬哦!

网友A:
路过,看看大家都有什么小妙招,顶起来。

网友B:
简单实现取反功能的语句:

'稍显复杂

Dim a

If a=1 then

a=1-a

Else

a=1

End If

'最简单的方式

Dim a

a=1-a

放在按钮的动作属性里实现!

网友C:
学习高手经验!

网友D:
想了下,感觉没什么小妙招。很多东西第一次感觉很新鲜,但用多了就感觉平平无奇。

网友E:
我来说一个吧(严格来说也不算是):

    设备名称:自动步进进给设备

    设备功能:步进电机带动一个辊轴,辊轴压着带状物料走固定距离。

    硬件:PLC:三菱FX1S-14MT;HMI:步科MT4434T;不知名步进驱动器&步进电机

    妙招:

            1、PLC不支持浮点运算,但一些位置、脉冲数据需要换算,通过HMI的“宏”进行运算,运算完成之后再取整发送给PLC,“曲线救国”目的达到。

            2、PLC只有一个通讯口,程序调试中需要不断地更新程序,而HMI程序也需要通过PLC这个唯一的通讯口进行数据交换,频繁的插拔数据线无异于很不便也担心哪一次给插坏了。采用HMI编程软件中的“在线模拟”功能,实现PC机做HMI来进行调试,调试完成后再恢复PLC和HMI的联机即可。

    感悟:所谓的妙招大部分是受制于硬件和软件功能不全造成,都是“被迫”想办法实现的。某种意义上说也不算是妙招。大佬勿喷,新手可以参考借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想了下,感觉没什么小妙招。很多东西第一次感觉很新鲜,但用多了就感觉平平无奇。...



这种也可以分享分享的,也许对其它网友来说就是个妙招

网友G:
推荐双分屏,来回切换脑壳疼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来说一个吧(严格来说也不算是):    设备名称:自动步进进给设备    设备功能:步进电机带动一个辊轴,辊轴压着带状物料走固定距离。    硬件:PLC:三菱FX1S-14MT;HMI:步科MT4...



第一:不支持浮点数的PLC那得有多low,但凡不是很古老落后的PLC都支持浮点数

第二:在线仿真模拟不了大部分设备实际工作,例如定位控制,设备CT等等。在线仿真只适合用来初学者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简单实现取反功能的语句:'稍显复杂Dim a If a=1 thena=1-a Elsea=1End If '最简单的方式Dim aa=1-a放在按钮的动作属性里实现!...



这个还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太月星辰"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我来说一个吧(严格来说也不算是):    设备名称:自动步进进给设备    设备功能:步进电机带动一个辊轴,辊轴压着带状物料走固定距离。  ...



这个是实际中遇到的一个技改小控制箱,硬件是N年前的。而且型号我也说明出来了,就是这么low,不这样玩儿就得换硬件。老板倒是说过不行就换plc,我看了看控制很简单,这样搞是可以实现预期功能的。就这样搞了;还有就是只有一个通讯口,调试时还想监控PLC运行状态,你说咋办?求大神说说你的妙招,而不是上来就喷。

网友I:
我是怎么靠谱怎么来,情愿复杂一点都没关系,这是不是不适合干工控啊

网友J:
不考虑计算,我觉得PLC编程思路是比较清晰的!我编程一般分为三个板块:

一:采集板块,相当于我能从外部获取的信息;

二:处理板块,从外部获取信息后,进行对比,作为判断条件,一般编程时会有三个条件,条件1为前工程条件,只有满足条件条件1,前工程才能向我传送工件;条件2为后工程条件,只有满足条件2,我才能向后工程传送工件;条件3为自身条件,只有在条件3满足的情况下,当前工程才能动作,否则,即使满足条件1和条件2,均不能产生相应的动作。

三:执行板块,当我判断结束后,发出对应的动作要求,使之设备开始动作的直接输出信号。

网友K:
在工厂相同的工艺控制数量多设备时,如做过的600个风冷却电机控制;在设计时可采用将电机的(远程;运行;故障)的I/O反馈点在整数范围内(如电机的故障DW0=0-31个电机反馈点)状态打包成双整数;当DW0与1秒后的DW0比较发生变化时,运输解析DW0二进制数的变化点,对应的电机故障反馈点,这样可简便BOOL量的繁重编写,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我是怎么靠谱怎么来,情愿复杂一点都没关系,这是不是不适合干工控啊...



能做优化就更好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J:
不考虑计算,我觉得PLC编程思路是比较清晰的!我编程一般分为三个板块:一:采集板块,相当于我能从外部获取的信息;二:处理板块,从外部获取信息后,进行对比,作为判断条件,一般编程时会有三个条件,条件1为...

我也赞同楼主的思路

网友N:
路过学习,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O:
在做多轴运动,且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更好的曲线,更快的速度!

基本在特殊位移段,会单独配置一个加减速,以便达到更好的效果!

网友P:
多做块,多调用,避免重复劳动,即便错了,也只要改一个地方,全部到位!

网友Q:
不能算为妙招吧,有时会这么做,算是有利于快速解决问题:

1、敢于和善于 利用官方PLC的技术售后,直接拨打PLC官方售后电话, 有些售后服务真的很好,比如 欧姆龙的PLC售后(不存在 利益关系,实实在在 觉得服务较好);

2、找较 相近的编程案例,在网上(包括工控网PLC中的 精华文件) 或者 自己之前弄过的备份程序,利于 自己快速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