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232-ADP和串口调试助手通讯
社费啊!老哥

楼主(2021-01-14):
FX3U-232-ADP和串口调试助手通讯停止位相同接收数据异常,停止位不同接收正常

社费啊!老哥

网友A:
还必须PLC改停止位,助手改停止位没有

网友B:
感谢楼主把怎么好的作品案例分享在论坛,感谢你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必须PLC改停止位,助手改停止位没有

我觉得还是哪里设置不对,按理说停止位相同数据正确才对的

不过以前也遇到过主站停止位1位、从站停止位2位,也可以通信正确。

社费啊!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社费啊!老哥"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还必须PLC改停止位,助手改停止位没有我觉得还是哪里设置不对,按理说停止位相同数据正确才对的不过以前也遇到过主站停止位1位、从站停止位...



我重新买了一个232-BD块,现在通讯正常了,但是232ADP还是不正常,都怀疑是假货了

网友D(2021-04-08):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把怎么好的作品案例分享在论坛,感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