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ECC的异步SRAM存储器适用于各种应用

楼主(2021-01-14):
带有ECC的异步SRAM适用于各种要求最高可靠性和性能标准的工业,医疗,商业,汽车和军事应用。快速SRAM是诸如交换机和路由器,IP电话,测试设备和汽车电子产品之类的网络应用的理想选择。SRAM用于PLC,多功能打印机和可植入医疗设备等一系列应用领域中的高性能,电池供电的解决方案。

高可靠性:软错误率<0.1FIT/Mbit
ERR引脚指示单位错误
密度选项:4Mbit,8Mbit,16Mbit
快速访问时间:10ns(FAST)
超低待机电流:8.7μA(4MbitMoBL®)
总线宽度配置:x8,x16和x32
宽工作电压范围:1.8-5.0V
工业和汽车温度等级

工业控制器
异步SRAM器件用于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设计中,以备份需要通过断电保护的关键工具位置和操作数据。备用电源由电池或超级电容器提供。

工业控制器的关键要求是降低功耗和降低软错误率。在工业控制器中,软错误会由于设置信息损坏而导致启动时出现故障,从而导致系统故障。

联网
路由器设计在电池后备配置中使用SRAM,以永久存储启动配置。该数据是用户可修改的,对于设备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SRAM还用于永久存储LAN接口的硬件修订版,标识信息和媒体访问控制(MAC)地址。不可恢复的软错误会对网络设备中的流量目标等造成严重破坏。

下图所示的示意图中显示了一种常用配置,该图显示了MoBL®SRAM如何在具有Supervisory芯片的电池供电配置中使用。

多功能打印机
多功能打印机(MFP)是MoBL®SRAM器件的主要应用领域。多种数据永久或临时存储在MFP内存中。硬盘驱动器(HDD)或闪存驱动器存储各种类型的用户信息,而用户工具设置,网络设置和配置数据则存储在专用的MoBL®SRAM中。SRAM还用于作业状态和字体表。数据对于设备的运行至关重要,并通过电池的电源循环进行保护。因此,MFP设计需要具有高可靠性和低错误率的SRAM。

如果我们让这个电路做一些比较复杂的操作,会怎么样呢。例如:如果希望LED在按下开关后,经过一段时间再点亮或熄灭,那么,对于安装有单片机的电路来说,只需更改单片机中的程序就可以了,并不需更改原电路。另一方面,对于没有单片机的电路来说,就必须在元电路中加入定时器IC,或者用标准逻辑IC和FPGA构成逻辑电路,才能实现这个功能。

也就是说,在更改和添加新功能时,带有单片机的电路显然更加容易实现。这正是电器设备使用
MCU微控制器的原因。

楼主:
带有ECC的异步SRAM存储器

高可靠性:软错误率<0.1FIT/Mbit
ERR引脚指示单位错误
密度选项:4Mbit,8Mbit,16Mbit
快速访问时间:10ns(FAST)
超低待机电流:8.7μA(4MbitMoBL®)
总线宽度配置:x8,x16和x32
宽工作电压范围:1.8-5.0V
工业和汽车温度等级

楼主:
路由器设计在电池后备配置中使用SRAM,以永久存储启动配置。该数据是用户可修改的,对于设备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SRAM还用于永久存储LAN接口的硬件修订版,标识信息和媒体访问控制(MAC)地址。不可恢复的软错误会对网络设备中的流量目标等造成严重破坏。